HP CQ40 INTEL独显不显,大小写灯闪,

楼主(2013-04-07):
  以为是BIOS坏了,刷了N个都不行,后来发现没有CPU供电, 这应该查哪些条件?1脚PG没有
这是什么,CPU底座还是什么啊,37——43脚都和这里连接的,应该是这里发出的信号,但装上CPU就只有40和41脚有1.04V,别的几个都没有,不装CPU都有,但装不装CPU大小写灯都一样闪

网友:
这个机子老是出现不充电

网友:
这个主板北桥爱坏

网友A:
这个你要查显卡了
INTEL的北桥不会坏的

网友:
AMD的就会坏

网友:
现在是没CPU供电,PG没有,,VIN  VDD  PVCC都有了,还要查别的什么信号吗

网友:
44脚的VR-ON有电压吗  这是开启信号脚

网友:
在线等,帮帮忙大家

网友B:
37脚到43脚有没有高低高的电平。44脚要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脚到43脚有没有高低高的电平。44脚要高电平。

37到43只有40和41有1.04V,其他都没有,,应该怎么考虑?怎么去判断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C:
VR_ONi没有输入电压,看这个电压是那个IC产生的,应该还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_ONi没有输入电压,看这个电压是那个IC产生的,应该还有电压没有起来

VR_ON有了,,1.04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R_ON有了,,1.04V

1.04v不对的  这个电压时3.3V

网友:
1.04v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4v不对的  这个电压时3.3V

不对吗?那这样说来是EC坏了?这个信号是EC的121脚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查显卡了
INTEL的北桥不会坏的

这机没CPU供电和显卡有关系吗?没听过,不过可以试试看,上次有台DELL也是没CPU供电焊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4v不对的  这个电压时3.3V

是了,,1.04V不对的,以为EC坏了,换了EC还是一样,,后来飞了个3.3V CPU有供电了,不地问题并没解决,大小写灯和小键盘灯不是闪,BIOS刷了N个都不行,这种情况有见过吗

网友(点评):
电压不对要找根源,不是飞线就能解决问题。这个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中间经过什么电阻,可以脱开看看电压正常不。找到是哪里拉低了电压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要确认CPU是好的,再就要CPU的主供电,VRON开启信号,修到过这种机器大都是显卡或屏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