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解压板通病问题

楼主(2013-04-07):
此显示器型号为2007fpb,因为经常维修,所以知道他不过电就解压板上一个272电阻不行,换上就好。今天又接到一台一样的,打开后撕开解压板上的白胶,换上272电阻。突然觉得不对劲,测一下解压板的保险什么的吧,看看没别的坏的了吧。测后发现,保险,稳压二极管,还有一组型号是S481A的二极管,都烧了。这下纠结了,S481A的二极管找了半天没这型号,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查了下也没找到用什么代换。请问哪位大虾修过这显示器或者知道代换的件,知道的大虾给说下,谢谢了。。。急啊。。。~

网友:
解压板是???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维修中,没思路了,关注中

网友(2013-05-15):
怎么弄都是解压板小的272电阻的问题。他先换上,然后把烧的管换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