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p246h显示器驱动板代换

楼主(2013-04-07):
  今天接到一个宏基p246h宏基显示器,开机白屏,最后找到是驱动板问题,估计是mcu问题,可是找不到资料,而且网上也买不到这个驱动板,正好有个宏基g225hq的驱动板插上,点亮了,而且能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驱动板的代换主要看屏合不合适,尺寸能不能装下,还有按键能不能改.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我要把宏基g225h的mcu资料写到p246h的驱动板里可以用吗?

网友:
楼主 这个是 宏碁(qi 第四声) 碁是棋子的棋的另一种繁体字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我要把宏基g225h的mcu资料写到p246h的驱动板里可以用吗?

这个不一定哦.

网友(2013-10-30):
用通用的改呀,按键也改

网友:
就错一个字,别太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