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的电源板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3-04-07):
想问下,aoc的19液晶的电源板,可以用715g2510系列的替换715g2538系列的吗?似乎接驱动板的电压一个是12v,一个是14v,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高压板供电2v左右悬殊没得影响。线序接对就行。

网友:
接口定义可能不一样,一样的应该能用.电压应该是5V和 14v 吧.

网友:
理论上电压输出一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坐等小白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入手一块715g2510,淘宝有商家说可以,驱动板似乎只要5v供电,14v的是空载,但是要改线,等我这个小白试试吧,呵呵。

网友:
可以点亮,但是不能持续点多久,能听到呲呲呲的声音,有时候就是一看到桌面就黑了,马上出现了焦臭味,发现液晶面板接电源板的接头烧焦了,不能替换,有什么其他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