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w500求助各位!!!!

楼主(2013-04-07):
一台联想Thinkpad w500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系统环境:win7 内存8G,主板BIOS版本:2012年10月12日;芯片组HC9M-E
出现的问题:
机器带有小红点、触控板、指纹识别。
开始时找不到指纹识别,触控板小红点可以正常使用,在BIOS中将指纹识别打开后能够发现硬件,但装不上驱动;后来换了个指纹识别和连接线,结果指纹识别正常了,可小红点和触控板没法使用了,重新换上之前的连接线发现触控板可以使用,但指纹又找不见了。现在它们两个就只能使用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触摸板坏了把

网友:
到官方下载所有的驱动慢慢装

网友:
换上原来的线触摸板正常,指纹不能用!

网友:
已解决,两根线都有问题,8元钱买了根线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