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hex 居然无法在一个正常的硬盘中搜索到 55AA,求解。

楼主(2013-04-07):
一个正常的硬盘,分四个分区,明明自己手工都可以看到有几个55AA结尾的扇区,但是用winhex居然愣是搜索不到55AA,  512=510 那个地方也设置了,没用。

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怪事,求解。

------------------------------------------------------------------------------

原因找到了,因为电脑操作系统是XP的,用的虚拟硬盘软件INSDISK 是2.8版的,换成2.0版的,故障解除。

  谢谢罗工,很不好意思,谢谢啦。

网友:
以前搜索过55AA保留了搜索结果,所以,你就找不到了。
可以随便搜索一下0000 ,然后,看到了搜索结果,把所有的搜索结果删除掉,就可以再次搜索到了。

网友:
回罗工,用您所说的试了,不是这个问题。我不但没搜出需要的55AA,反而用关键词55AA搜出一大堆0F0F,不知何故。这个应该与WINHEX版本无关,我试了两个版本的,都是如下图

网友:
连前面几个扇区的55AA都搜不到,但是手工一拉都明明看到在那里。求解

网友:
这是用INSDISK虚拟出来的1G有虚拟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