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加电维修,及现象总结~!

楼主(2013-04-0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30 LA4211P,现象插直流电源0.04-0.00,按开关不触发,直接检测3&5V芯片所有条件都满足,线性5V OK,量测5V主电压对地短路为 0,烧机法开始烧,电流2V 限流2A,烧了 半天没结果,于是果断加大电流 限流4A,还是没结果,于是果断拆掉ISL6228阻值恢复到8,(G430 5V主电压短路为0, 拆此芯,60%都可以OK,已经修了几台了,应该算是通病,),看来拆对了一个,还有其它零件损坏,拆什么呢?此时限入了迷茫中,还好自己在短路板维修中也有点心得,于是按照从大到小的原则,马上翘起U13阻值恢复正常 呵呵!就是它坏了 ,心中暗喜,马上接电源 电流三次跳变,结果是不显示,不会吧,应该显示了

没办法上波波

  此波形为内存上抓到的,是持续的跑马波形,按照正常来讲应该是有显示了呀,板子已经跑马了呀,

继续分析吧,现在是内存有波但是不显示,以前的经验像这种现象应该是外设不过影响不显示,

想想换过的元件是不是那个U13没换好,马上取下U13 呵呵 显示了,于是从料板上重找了个U13装上去,心想这下应该要显示了吧,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还是不显示,还是检测下U13的条件 有了意外的惊喜,USB的 5.6.7脚对GDN,难道是接口有问题,看了下接口是好的呀,

v

于是果断翘起 USB C691,阻值正常了,接屏显示OK,此机到此修复! 没分了呀,大家给点分支持下 谢谢啦

网友:
这种机器USB短路的也比较多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 翘起 呢,
还是要官方一点的好...

网友:
 短路版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