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7):
方正R430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掉电,电流从0.02到0.22到0.89来回跳变待机3v和5v电压不稳,IT8512e供电脚3.3v正常,请高手帮忙看是那原因,应该从那入手。谢谢

网友:
开机键有3.3v电压

网友:
I/O ,南桥 查一查嘛 有些主板不接CMOS电池也会自动触发的喔

网友:
不停乱跳,感觉南桥坏了,因为曾经有一块板情况一样电流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