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s22b360h 开机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13-04-07):
假三星s22b360h led屏幕的,开机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开机屏幕显示正常插数据线没有信号 指示灯闪7下,过了指示灯不闪了,其他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查行场信号已经到了主ic了4.7V 3.5V 已经到了 驱动板mcu程序已经刷了还是一样 各位大侠告诉我哪里问题呀
三星

网友:
主芯片是RTD2271W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那三星显示器是假的呢

网友:
既然信号已经加至芯片了,那就要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只能考虑更换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