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plus 自检测后死机,进不了bios 求助 已经解决

楼主(2013-04-07):
华硕M2n68-am plus 最开始问题是开机3秒掉电,加焊了桥,不掉电了,但不跑码,所以想刷bios,但主板自带的bios芯片死活刷不进去,用了25x80avaiz的芯片代换了一下,能开机能跑码了,问题是自检过后代码到75时,死机了,具体看图片
重植做了桥,还是一样,是不是这个bios芯片不能换呀?原来的bios芯片被我扔了,都不知道型号了
主板是华硕M2n68-am plus rev 2.01G,帮助啊!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桥问题,更换了一个桥,解决了

网友:
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usb的供电有没有问题。键盘口有没有电压

网友:
卡log排除外设基本干南桥好。

网友:
是南桥吗?这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是二合一的桥吧

网友:
单桥  加焊不行 就换桥   多数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一次华硕M2N68就是这样  压下单桥就好了

网友:
  华硕这个M2N-65  是南北桥在一起的。,如果你加焊了可以显示  桥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肯定是弄错了BIOS芯片。BIOS芯片对华硕主板很挑的。不能随便能换。要换一样的BIOS芯片。BIOS芯片不对 就会出现你图像显示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