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CPU时过时不过

楼主(2013-04-07):
主板:m2n68-la
开始为CPU无供电,换MOS管后供电时有时无,表现为开机不过CPU,无主供电,按开关关了重开又有,再关了又没有,如此反复,唉BIOS干了,无果,求思路

网友:
这个你干BIOS有什么作用啊,先把CPU供电搞定啊。。。在没有电压的时候,看看桥、内存供电正常不,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不。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CPU供电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正常进系统几个小时不断电,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在不正常时候按时序一步一步查,不要跳过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