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的DELL 4050原来是这样搞定的!

楼主(2013-04-07):
      前天接一台DELL 4050,客户说开不起机,上电源确实是不触发,待机电流正常,报价客户走人,拆机。裸板上电,NND的怎么可以触发了啊,接上硬盘试机竟然可以进系统!!!试机一天,反复开机几次都OK.当时就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滴!(因为上个礼拜也接一客户的DELL 4020当时也是不触发,拆机就好了,试了一天叫客户拿回去,结果用了10天后返修,还是不触发,有是能时不能,有时候还自动重启,修到现在还没修好,汗)
         果然猜的没错,第二天早上来一开机还是不触发,多按2次又可以。没办法又拆机,裸板上电,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8掉,等几秒又自动上电,如此循环。重新上电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这次竟然亮了,但在显示LOGO后掉电。反复几次试验都可以触发,但在显示LOGO掉电。此时当成掉电故障维修,测经常影响掉电的RTC电压正常。没思路了,到群里发求助,一个在深圳的老乡说一般是桥,我也经常在论坛看到掉电加焊或换南桥的,于是乎上BGA加焊桥,(此机器是I5的U,HM65的芯片组)故障依旧,在加焊EC,依旧。这个时候想到耍BIOS了,但又懒不想刷,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太会刷BIOS。呵呵,见笑了!!!
            把板子放下,在论坛上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看了半天没见什么可以引用的思路,于是又跟才认识的我滴那个在深圳的老乡聊天了,2个人相互问了下情况,后来他一句话似乎点醒了我。他说你趁不触发的时候测下看是EC还是桥的问题啊。恩,很有道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开始的思路一直就是当成掉电的故障了啊。动手吧,于是反复插拔,终于不触发了,我再也不敢多按了,就怕多按也能触发,哈哈!
           前面都是铺垫,不是废话,因为我觉得修这个机子是我开始的思路找错了,以至于修到很盲目,好了不多说,进入正题吧。
           不触发,先测开关电压,无,不是吧,这么简单的问题?顺电路跑,中间一电阻另一端也无电压,只有看图了,一看发现开机信号经过一个双二极管到EC,
测1脚电压0.3, 2脚0,3脚0,很明显不对,看图上面的标示,开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那么正常时应该次脚为高电平才对,于是测上啦电阻的另一端,电压正常,测电路的二级体值也没短,测开关也没短,EC的对应脚也没短。想了想把D2702焊下,上电测1脚电压恢复为3.0,用表笔触发,OK,
哈哈,应该好了吧!找了半天没找到这种管子,于是用2个二极管代了,呵呵,应该没问题吧。
上硬盘,试机OK.

    NND 没想到竟是这个问题,还真是被误导了。

网友:
胡哥,给力啊,修这种机子很蛋疼的,最怕不稳定的板

网友:
这种双二极管,主板上都有的,RTC电路的

网友A:
纯粹的忽悠。误导

网友:
想知道一脚的信号时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的忽悠。误导

小强,你妹的!也不给哥加点分

网友:
元器件性能不良,比起信号引起的不跑码问题,要好修一点

网友:
这种最难修了·经验啊

网友:
维修就是要注意细节,不管什么故障,都得从最基本的检修思路出发

网友:
这又让我增长见识了。有你的分享才有大家的成功

网友:
对啊  思路不对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挺楼主,学到又一次经验,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B:
LZ能否说下,,D2702损坏,,为什么会导致1脚和3脚为低电平,还有2脚KBC—ON#,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是低电平??        LZ,我的5分可是很积极的给您老了,,。。。

网友:
有时候问题就是那么简单,通病,进水原件,一切可以不用图不用表的都整完了,就要从头修起。

网友:
受教了,有时候这类问题真的很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能否说下,,D2702损坏,,为什么会导致1脚和3脚为低电平,还有2脚KBC—ON#,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 ...

KBC—ON#,同样是个开机信号,不按开机键时候为高,按下为低,松开又恢复高。于是产生一个高低高的开机信号

网友:
有时候这类问题真的很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KBC—ON#,同样是个开机信号,不按开机键时候为高,按下为低,松开又恢复高。于是产生一个高低高的开机信 ...

额,,还是不明白D2702损坏,,为什么1脚2脚和3脚都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