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功放变压器输出电压,有拆机变压器最好,收一个!

楼主(2013-04-07):
功放是客户一年前买的,刚过保,型号是LPA-100T。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烧保险,重上保险后实测初级两红线短路,报废,对功放变压器不熟,管销售的上家只管保修内的,过保的连零件都不给你提供,坑死人的赣州佬。求懂的朋友指点下此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与功率。上个整体图:

这是输出端,两条黄线,两条蓝线,两条黑线。其中两条黄线是短路状态,黄线接板处大电容为63V的。,应该为同一路电压,蓝线也是短路状态,接板处电容为35V。两黑线对测断路。

急。。。。有一样的最好,收购。。。

补充内容 (2013-5-14 16:43):
客户不修了。封贴。

网友(点评):
黑线应该分别是其它两组的中心抽头。即:黄--黑--黄,蓝--黑--蓝。

网友(点评):
你这个变压器是双12V+双33V的。一般功放都是这样,你找个环型变压器也可以。只有电压输出基本一样就行了。

网友:
最好拆了冲绕

网友(点评):
短路的报废,你怎么绕去?

网友:
根据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去推算

网友:
比滤波电容小8V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一般像这种的功放变压器,一共输出四组电压:正35V和负35V,正12V和负12V。
请根据对应颜色线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确定正确的电压。

网友:
上图中蓝色线为一组,黄色线为另一组,每组各有一条地线,就是两条颜色线中间黑色那一条,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正解,两地线不相通。现在就是不确定黄线和蓝线的电压。

网友A:
你看看输入端有没有超温保险,如果有直接短路保险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个保险,换了还得烧。你你这个方法不保险。

网友:
修了个。随便拿了个收音机的变压换了就好了。现在用两天没事。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你首先看看功放上用的是什么块子,大电容是多少V的

网友(点评):
63V的大电容

网友:
一般功放都是12v  黄线一般是12v而且是双路的

网友:
那种变压器可能有12v/24v这两种输出,一般电子元件市场都有买

网友:
有个换算公式你找找。你把它拆了。测出各个线径及匝数。套出初级的220。什么的 因为20多年前经常干,已经记不清了。算出次级大致电压。找TB卖变压器的人。多出点钱。让他们給你做个环牛,比这个要好得多。不外乎三个电压。交流6.3V。 双12-18V。双22-35V。看电路大致能猜到用多少V。6.3交流大致用在电子管。开关指示灯等。12V用在保护电路、前置电路、最后的电压输出用在后级。最后的绕组比原来的低点无所谓。不外乎输出功率低点。更保险。仅供参考。

网友:
带不带显示器屏幕的.黄线一般是双12-18v   如果带显示器,绿线是,6。3和12-18, 不带带显示器就是双8v

双12-18v是供功放,双8v是供前置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输入端有没有超温保险,如果有直接短路保险就行了。

如果换了还烧那就是变压器输入端有短路现象了,以前搞维修时都是直接连。就算你重绕你的匝数比不是还得按原来的吗?和直接连有区别吗?只要变压器没烧就可以。要是已经有暗红色那就换新说明变压器过载,应换成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点评):
直接连的话初级短路,不会烧?

网友(点评):
我是不敢试直接连的后果,怕着火。

网友:
黄线接板处大电容为63V的,蓝线接板处电容为35V
按照该电容的耐压,黄线为+-35V。蓝线为+-12V。
可以到电子市场买一个变压器,这种规格的变压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还烧那就是变压器输入端有短路现象了,以前搞维修时都是直接连。就算你重绕你的匝数比不是还得按 ...

坏的只是温度保险,温度超过保护值就会熔断。短接后只是失去保护功能。(很多变压器没有热保护)后面电路短路前面的保险会熔断,所以短接一般没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把功放板也上几张图片,这样可以帮你好好参考一下。蓝黄黑线之间短路不?

网友:
你看一下板子用的是什么功放芯片,用什么前置运放,查下它们的PDF,再根据电容就可以确定电压了

网友B(2013-05-14):
这个变压器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变压器卖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