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源线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7):
头痛,今天又接一台HP CQ42机子,用电池和电源线同时可以正常开机,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单 独用电源线开机掉电,电流有时是0.01到0.46就掉电,有时是从0.01到1.45到1.63反复几下就掉电,很神奇 ,希望各位能够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机子是I3独显,板号是DAOAX1MB6F1,电源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一起接上电源可不可以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
看看CPU电容加个上去看看。

网友A:
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以前的东西。。。看看隔离保护管子的g级是否有28v?加焊桥。。。我刚好昨天也在修这个玩意。。。。。。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负载不够呀

网友:
有点像NEC大电容故障,至于为什么,这个大家懂的。

网友B:
LZ  用原装电源试过没有   HP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以前的东西。。。看看隔离保护管子的g级是否有28v?加焊桥。。。我刚好昨天也在修这个 ...

测隔离保护管子的G极有28V,桥也加焊过,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用原装电源试过没有   HP有这样的情况

我的电源线绝对是原装的,

网友:
都不可以充电啊。不会是头子有问题吧!

网友C: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给我解决了,我是把保护隔离的场管取掉,加一个二极管,就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给我解决了,我是把保护隔离的场管取掉,加一个二极管,就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你这样加一个二极管可以充电吗?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