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绿油三天还不干

楼主(2013-04-07):
是不是假货哦。一台CQ40的3 5V芯片引脚断了我飞线怕短路涂了点绿油。。放在那里风干。
一直没管它。三天后拿出来还是一样的。求解?

网友:
绿油必须见紫外线才会干的,工厂里都有专门的紫外线设备,,自己买个紫外线灯就行了

网友:
东西怎么用都不知道还买!拿到外面晒下太阳也会干。

网友:
紫外线固化,你真要是怕短路直接涂热熔胶不是更省事

网友:
楼主的帖子挺搞笑的。风干这想法很强大!

网友:
中国是造假大国,可能买到假的了。我买的风干绿油也是几天不干,如果是紫外线几天不干,还是可以说是没有用紫外线照射固化,但是我买的风干的绿油都几天不干,一般是假的多!现在是想买好的买不到,想买好的是坏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有时候很不公平,对中国人用次一点商品,给外国人用好一点的商品,就是平时叫卖的出口转内销。日本人就是对日本人用最好的商品,对中国人是低一个档次的商品。也就是说,自己用好的,给别人用不好的。俗话说得好,狗守在家门口得意。

网友:
楼主对自己的焊工太没信心了吧。

网友:
以前买过“风干绿油”,纸盒里有两小瓶,其中一瓶无色的为洗扫用的吧,点主板上放几天不干,太阳下晒半天可以干,但洗板水一洗主板绿油油的一大片,根本没用!不知道是不是假货了。
后来再买针管装的紫外固化绿油很好用,小点用5mm紫外LED照10分钟,大片用紫外线灯管照5-10分钟干后洗板水洗不掉,桥做上去再拆下,洗板水再洗几次绿油依然完好。

网友:
紫外线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啊。

网友(点评):
紫外线对皮肤、特别是眼睛有害。使用时不要注视它,应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