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字母的电阻如何读阻值

楼主(2013-04-07):
我会读中间字母,第三位是字母的和三位数字的。
今天在联想L15C电源板上看到第一位是字母的,不知道怎么读啊。
像C36 。C24。D24

假设我看返了。这字数字就不成立了。42D?吗?可D是反着向左面写的。4倒过来看就不字了。晕晕晕。。。。

补充内容 (2013-4-8 13:59):
还是实践出真知,我拆下来,三个分别是:C24   D24   C36
                    成用表测量值分别是:2.4K    24K   3.6K欧
感觉规律应该是,第二位,第三位是实记数值,第一位关系是在第三位后加零数:D=3  C=2 B

网友:
这是精密电阻,A,B,C,D代表的是另外两位数字乘以10的n次方,C是10的2次方,24代表的值*10的2次方=2400欧姆, 依次类推,也可以百度一下:精密电阻对照表

这个表我有的,这不是计算第三位是字母的,可我的电阻字母是在第一位。也可以吗?

网友:
2楼 说的没错 现在 好多都用ABCD 字母代替次方数了 ,你没看书啊 书上都写了呀

网友(点评):
书上这表我有,担是用计算第三位是字母的电阻,我是第一位字母啊。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电阻

网友A:
哥们给你一工具  你可以用下

网友(点评):
哥,下载地址呢。还有哥,我说的是第一位是字母,不是第三位是字母,你这东东能计算第一位字母吗? 还有你多大啊。我29了叫你哥,你受得起不。

网友:
5楼的朋友传我一份好不

网友:
见识,平时好像还真没见过带字母的电阻

网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是第一位字母的电阻,这表适用第三位。我实测了。你看我贴子补充

网友:
貌似精密电阻不能随便代换吧?

网友:
这还真是第一次遇到,那就根据实测值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软件在哪里下的

这是我的一个技术交流群里面弄的我现在传不了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给你一工具  你可以用下

我可没自称哥  你看错了 我没有打标点的习惯  原话是"哥们,给你一工具,你可以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给你一工具  你可以用下

一样的10*10*24跟24*10*10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技术交流群里面弄的我现在传不了附件

发个帖子就可以了,或者895311367我的QQ

网友:
这电阻还是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楼上的精密电阻表太有用了,可以更好的了解电阻的阻值,谢谢,图片收下 嘿嘿

网友(2013-05-13):
唉,楼主何必那么教条呢?大家给你表是有用的,你这个电阻不过是将倍率位和数值位做了交换而已呀。

网友(2015-11-14):
这种电阻第一次遇到,又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