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笔记本实践班修MAX8734的经过

楼主(2013-04-07):
闲话不多说,拿到版号为LA-3981P的板子,打了下公共点和3V5V的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上电测公共点无电压,测PQ1  PQ2 G级为高电平, 于是测PACIN,发现为低电平,于是测PU22脚为1.7左右,3脚为18V左右, 肯定不对,正常应为1.24V,仔细一看,PU3没了,找老师要了一个装上后,PU2 1脚输出为0.7(二极管压降),于是发现PD4装反,调回来后,PAcin3.3V,回头测PQ1 PQ2G级仍为18V,测PQ8已经导通,那就是PR4.PR8没有分压,测PR8 150K正常,测PR4居然是O欧,拆下来测后,发现为200K正常,测板子上的焊盘,发现居然是导通的。拆下PQ1后,测试居然发现PQ1N管,更换为P管后,装上PR4,正常分压,公共点18V产生(为什么我会拆PQ1,因为拿到板子的时候,谨记阿林老师的话,先目测,再动手)。于是开始修3V5V
目测发现3V下管装反了,重新焊接后, 上电测V+18Vshdn#无电压,跑线发现PR51这个47K的电阻没装,装上后电流显示0.03左右,芯片发热。测VL只有4.6V左右,VCC只有3.3,于是跑线看VL都去了那里,一路上发现BST5脚连的一个0偶电阻有10K左右,换掉后故障依旧,VCC为什么只有3.3,把周围电容换了一遍之后,测PR40阻值居然为47K,而图纸上标示的是47欧,换掉后,VL变为5VVCCbst均为5V。基准电压2V也正常了,LDO3.3V,(此芯片是先有LDO5,然后VCC正常后,基准电压才会正常,然后在有LDO3ON32VON55V。此时用示波器5V上官G级无波形。难道还有条件没满足?于是测量芯片的反馈脚,发现PR53居然为10偶的,图纸上标示为0偶,换掉后。测5V上官G级波形正常,3v上管G级波形正常,把两个上官装上后,测3V5V都出来了,波形均正常了上官装上后,测3V5V都出来了,波形均正常了。
3V电感后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上管G级波形
维修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的,胆大心细才是关键。

网友:
这都是实践经验呀,果断记下来

网友:
如果都像楼主一样,用示波器测量的每个波形图都传上来的话
像我们新手学习起来是很通俗易懂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这板子是二修的吗 怎么感觉这么多的问题  要么没装 要么装反  楼主思路很清晰 向楼主致敬

网友A:
有思路,加上维修细心,还有楼主的好技术,估计修复率有99成以上吧

网友:
MAX8734板子上用到的很多,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他各个引脚的作用,只是测主供电,SHUTDOWN,参考,LDO3 LDO5,看来以后我要细心研究了。

网友B:
哈哈,咱们寝室的人才,还有二十多天就实践了,期待------

网友C:
哇靠 等哥实践的时候看看没有有这么厉害- -! 老谢看来学的不错啊!哈哈

网友:
学校搞的鬼啊,做了手脚的板子。。把我折腾死了。。思路好都是阿林老师和刘老师指导的好

阿林老师够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靠 等哥实践的时候看看没有有这么厉害- -! 老谢看来学的不错啊!哈哈

毛线啊。到时候想不会都难的,不会的花阿林老师的反向电动势和大棍子敲屁股。。。还有葵花宝典。。。有你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思路,加上维修细心,还有楼主的好技术,估计修复率有99成以上吧

兄弟抬举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偏了,要是纠正过来就好了

网友:
心思缜密。。。成竹在胸呀。。。厉害。。。

网友D:
厉害厉害,过来捧场来啦,可怜我修了1块,第二块居然搞了2天,莫办法还没搞定,郁闷中。。。。。。。。。。。。。。。。。。。。。。。。。。。。。。。。。。。。。。。。。。。。。。。。。。。

网友:
我怎么评不分呢,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咱们寝室的人才,还有二十多天就实践了,期待------

哈哈。你也很努力啊,实践肯定比我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过来捧场来啦,可怜我修了1块,第二块居然搞了2天,莫办法还没搞定,郁闷中。。。。。。。。。。 ...

0.0请教阿林老师哈

网友:
都怕棍子侍候,听到打屁屁的声音越来越响了,爽吧

网友E:
为什么这么多装反的器件,认为故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多装反的器件,认为故障么?

如果不在模拟中杀敌,我们到了战场上肯定被敌人干的人仰马翻的。

网友(2013-05-16):
学员有如此水平,有发展前途!

网友:
n 管p管一直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