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序意外修好DELL 1427开机不显

楼主(2013-04-07):
  按时序意外修好DELL 1427开机不显!
  机器ELL 1427  ,板号:LA-4841P PM45+IBM  +独显  基地有图,无点,
  机器故障是: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0.76A掉电一次再上0.76A
   以为是显卡问题,拆机后去掉显卡板,电流上到0.3A掉电一次再上0.3A   手摸CPU电压正常却没一点温度,
   打开电路图,图纸里有张上电时序图,按照信号一步一步测亮,发现H_PWRGOOD有1.03V,而H_RESET#却是0,此信号是PM45北桥发给CPU的,检查北桥的电压都正常,PLT_RST#有3.3V .一时间没什么好的办法,写了个BIOS,一样的故障,换北桥,状况还是如此,
  一时之间没有别的办法,换了PM45, 还是一样,晕!!!!!!!!!!!!
  本人学艺不精,不知道还要测试哪些信号,没办法想了,开机的时候,CPU  北桥都不发热,手摸南桥有温度,而且感觉某部分要热点,换南桥,冷却后上电,跑码了,接上显卡板,屏,亮机了.
  另外此机的MINI PCIE接口可以直接查卡跑码,

网友:
正常情况下H_RESET#是多少伏呢?最后为什么是南桥问题呢,有没有依据啊

网友:
感觉某部分要热点,换南桥换桥换好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啊?PLT_RST#,H_PWRGOOD都出来了,CPU没复位怎么还与南桥有关?

网友(点评):
是啊 PCL_RST已经有了。 坏也是北桥坏啊!怎么, 换南桥就好了? 难道是南桥单独给北桥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个是因为北桥要发出去复位cpu  要检测南桥那边通信正常  才能发出去复位   这里面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网友:
H_PWRGOOD不是有上啦3.3么。怎么1.几V。PLTRST正常。有些不解

网友:
没怎么看懂……最后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挺正常,我修的一个上网本就是这样,换北桥没好使,换南桥却正常了

网友:
北桥跟南桥通讯正常的情况下,北桥才会发出cpu复位

网友:
北桥与南桥间DMI总线无法正常通讯不会产生CPURST的,当然包括南桥本身不良或供电不良。

网友:
感觉你是bga高手。。我实话实说

网友:
从时序理论上说不清楚这个问题
SB发热 换之好了  比较幸运

网友:
且不说你用时序修笔记本的技术怎么样,至少你没有按维修流程去修,一看,二摸,三量,四才时序分析,你修笔记本从四开始呀!月饼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吗?

网友:
楼主应该讲诉南桥的工作条件和启动信号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不能墨守成规。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