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笔记本内存spd芯片

楼主(2013-04-07):
我是一个玩家 不是专业人员 只是想试试
有一条笔记本 南亚ddr3 4g 1333内存 spd坏掉了 想更换spd 但是不知道spd的型号和封装 我看spd芯片上的数字也不是什么型号 望各位大师傅指点一二  此芯片宽2mm 长3mm
另外spd芯片的8脚上下还留有串联的焊锡  貌似可以换更长的芯片 一并告知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么知道是SPD坏掉了呢@?什么现象

网友:
SPD一般用的24C02,有两种外形尺寸的,看楼主的描述,你的是小体积的。这种芯片一般不坏,用编程器刷写正确的数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