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One D150 待机0.01按下开关变成0.00

楼主(2013-04-07):
新手小弟又来求助各位老鸟了  小弟今天碰到Acer Aspire One D150 待机0.01按下开关变成0.00  但是不是知道是什么原因  老鸟们帮我分析分析  还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有吗  给我份啊   后级短路的话 应该从哪里入手查

网友:
应该是后继短路,测各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短路保护了,测各电感和转换管对地阻,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
3v   5v    开关电压5v  都有     bios刷过   没反应

网友:
看一下3V,5V转换管子,肯能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后面短路了,断开3  5v的接点试一下。

网友:
哦也,修好了喽!!!

网友:
触发保护了啊,哥们

网友:
是啊       测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