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X82L 有时不充电,

楼主(2013-04-07):
机器: ASUS 华硕X82L 笔记本
板型号: F80L
现像: 客户拿来时开机电流到0.12-0.01不停重启.
解决此问题后,电流刷刷上到1.6-1.8亮机了,上硬盘键盘进系统正常,装机,
问题来了,装上后,接上电池 一接电流4.0短路,不过2秒不到 自动降为0.04待机,开机正常,进系统, 问题是进了系统 开一会自动转为电池工作,一会又转为外接电源工作,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

今天早上拆开机.打开测量, 充电芯片 MAX8725E  图如下

这个图是别人的,我借用, 我的实测1角 18.8V   2角5.6V 3角18.8V     16角18.8V (感觉不正常)
现在问题是有时充电有时又不充电,请高手帮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3-4-8 20:41):
不好意思,实测得3角是2.47V  当电池和外接电源一起用时大电流可以正常开机 不过一会外接电源掉电到13V左右,几秒又恢复到18.8V  之后会重复上述

补充内容 (2013-5-5 11:23):
交货了,直接取掉充电电路

网友:
3角不正常  应该是2.几v才对

网友:
三脚分压可能出问题  ......

网友:
电池与适配器的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acok   0  V应该不对吧

网友:
第6脚  ACOK  0V
和第16脚  BATT  18.8V
值得关注一下,6脚应该是市电输入电源好的信号
16脚的字面意思是电池  看看后级线路才能判断是什么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是2脚和6脚。。。LDO没听说有12V的。。。一般不是5V左右么?、莫非这个芯片不同??ACOK。。。OV??AC检测脚不是0吧。。

网友A:
  你是  怎么解决  重启的  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  怎么解决  重启的  问题    ?

之前是烧坏几个小Q管 和3M 5M控制芯片 加电路有进水过,断了好几处线

网友(2014-11-17):
现在是修好是不是?以前有修过是有个MOS管,就是以电池接口相连那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