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伤不起

楼主(2013-04-07):
我今天修了个山寨电源,+12V输出端电容居然是10V2200uF的。

网友:
那样都没有问题证明那种电容质量相当好

网友:
哪也不见得吧,也可能是12输出低于10V。。。。。。。。。

网友:
那你还不赶紧换了?

网友:
现在的产品你给它加20V看,也许没问题

网友:
我认为不可能。一个可能是出电容的生产出错误标识,便宜卖給电源厂。12V电压下。10V的耐压不用几分钟就会温度高的爆掉。大家经常看到的U供电用的是6.3V耐压电容。U供电的电压才1.几V、即使这样还照样爆、。听听大家的意见和见解

网友:
这个爆掉和温度,esr,纹波等有关系,不是说一点几伏爆6.3v耐压的电容。

网友:
安全系数大,质量过硬

网友:
是不是看错了,是5V端上的电容吧?

网友:
是啊,正常情况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错误吧。

是不是楼主看错了?

网友:
中国什么最强大

网友:
山寨最强大的,但无法山寨波音747,F22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我有一次给显卡换电容 关顾着拆了 拆了6个一样大小的(外形) 看了一个是6.3v1000uf的(6个都是绿色那种) 然后我换了6个6.3v1000uf上去上机用了几天(自己用) 我还有一个同样的显卡 发现其中一个是16v470uf的 之后我测了一下我换电容那块显卡 那个位置是11.88v 下我一跳 然后换下电容 我想说的是6.3v的容 接11.88上竟然没事 此电容是淘宝上的

网友:
总之这样有点吓人

网友:
那是运气好的,不然就等着爆掉吧。

网友:
电容耐压值的选择最少是其承受电压的1.2倍,最好是1.5倍!有些电容实际承受电压超过其耐压值,但不意味它的质量就好!

网友:
我认为我没有看错,已经换上12V1500uF的一切正常了,原先总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现在很多电容是出厂的时候做出来12V的电容,然后分别做出10V  6.3V 12V的贴纸,分别贴到那个12V耐压上面,这样一个生产机器做出了,三种电容了,其实更省。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好用16V或以上耐压的电容更保险些,12V电压用12V电容不耐用的。

网友:
10V常有,16V不常有!品牌电源怎样,也那样

网友:
楼主,你是成都吉胜万象的客服么?名字起得这么显眼????

网友:
字掉了吧

网友:
山寨电源做工真的很差劲

网友:
应该是山寨乱标的吧,不敢相信。

网友:
自己总感觉这个事情不大可能的,但是这个世上或许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啊,既然是三寨电源,仔细想下也能想通了,还得感谢上帝,没有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