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主板,搞不懂?就高手指教

楼主(2013-04-07):
本人一华硕主板有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就是找不到处理办法。
型号m4n68t-mlev2、2G内存、AMD245的cpu,
原本正常使用,后觉得有点慢,就加了一根内存条,感觉比以前更卡,CPU使用率上升,于是换了个AMD×4 640CPU,换上后开机,屏幕亮了不显示,查了下是bios问题,就先放电,在开机看看,能点亮了,在重启,又损坏了,于是放电后刷了下bios,和开始一样重启一会bios又损坏了,换回原先AMD245cpu就能亮了,以为是cpu不兼容,但又想起以前都用这主板和这CPU装个系统,没问题的,所以不甘心,又再那里试,发现把后加上去的内存拔掉就能正常开机了,想想是这内存有问题,还是不放心,就把这拔掉的内存用新主板点亮了,再用U盘启动扫描内存,结果没问题,我去.......,于是拿了个新的内存去试主板,哎!还是不行,所以得出结果,内存没有问题,是主板的一内存插槽有问题(内侧的那个插槽,靠近CPU的那个),又再论坛大概找了下问题,说看看插槽、时钟芯片有木有虚焊,经仔细查看未发现内存插槽有问题,时钟芯片就不说了,我就不知道哪个是????

因本人技术不到家,老师也不知道,所以找不到一点思绪,特地来就高人指教,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忙啊,小的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3-4-9 14:49):
仔细看清楚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内存插槽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 真不清楚 楼主 要不然 刷个心的BIOS 试试 找到主板的序列号 再去华硕官网上面进入支持页面输入序列号 更新BIOS 你这个M4N主板 应该和我的有点类似 我的是M5A78L-LX 这几个系列的主板都出来的时候是AM3+ 然后 出的BIOS才支持AM3+

网友:
单条大点的内存  不就没有问题了! 操和用 完美主义会害死你的板的

网友:
有时是兼容性不好,差不多能用就行了,当心把主板真的搞坏。

网友:
使用单条 好点

网友:
这种事情还真的没有见过。。能装X245 装X4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真心不见得,他的主板BIOS肯定对X4支持不良,只有更新BIOS来解决问题。

网友:
大神门,×4的CPU到能用,就是内存上的问题,要插在内侧插槽上bios包坏,立刻好了,所以才认为是主板内存问题的,bios更新了几次了

网友:
看来不就是那条内存插槽不良呀,跑线路看是不是插槽周边的原件的问题,或者线路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测过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板子在保,果断送售后去

网友:
看看CPU供电旁边 有没有822 或者102的排阻  换掉

网友:
高手抓紧解答吧,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把原内存换掉试试。

网友:
本人新手,不会测试,

网友:
看华硕总觉得不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