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过内存 求助

楼主(2013-04-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没有牌子的垃圾主板 775针的 上面啥也没有  图纸也没有 就是不认内存  挡E0  加焊北桥无果  重置北桥无果  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没图纸  两眼一抹黑呀

网友:
测过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有,杂版bios程序可不好找,不然刷下或许就能修复。

网友:
测过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条换下看看。

网友:
核心供电1.8,负载供电0.9,参考电压0.9,SPD供电3.3,系统总线3.3,排阻都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