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是电源灯变黄色狂闪

楼主(2013-04-07):
一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是电源灯变黄色狂闪(正常颜色为绿色),屏幕无显示。
该显示器为工业用显示器,上面标牌为GR,其余再无其他符号,19寸。从未修过此类显示器,有经验的请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电容爆浆了,如果没有的话看看各个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刷一下MCU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把显示器寄过来,我帮你修。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 灯管插槽 打火 导致供电不稳= 狂闪

网友:
正在维修中,更正一个地方,显示器上面的贴牌是RF。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个 灯管狂闪的,换了个 驱动板就好了。不过不是原来的驱动板。我只是随便搭线在别的驱动板上试的。他就不闪了。请问下 谁知道灯管狂闪跟 驱动板哪里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