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讯维学习液晶显示器第一次维修电源一体板体会

楼主(2013-04-07):
第一步、目测看看给有保险丝、整流桥、大电容、MOS管、过流检测电阻、PWM芯片、二极管、输出极电容等等给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我的这块板当然是没有了,但是我更担心了,怕后面遇着其它问题啊。不管了,还是一步一步往下查吧。第二步、我就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了,万用表测量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是测上面第一步中说到的这些原件,主要是判断有没有短路。如果有短路的,那就不能上电,首先得把这些有问题原件先排除掉。如果都没有短路,那就可以上电了。我的运气还是不错,这些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切正常。到了第三步,那就是上电了,上电测量整流桥220V输入正常,在看看大电容两端300V,嗯,不错,也是正常的,看来运气真不错。然后在看看PWM芯片的启动供电,不好没有啊,万用表为0V,我想啊会不会是启动电路中的电阻坏了,或者是PWM芯片的问题了,MOSD300V供电正常。我在板测量两个启动电路中的电阻,阻值750K正常,因为启动电路中电阻阻值大于1M,启动供电应该为16V,我的芯片型号是LD7552BPN,因为没有放大镜,芯片看的不是很清楚,不过看供电电阻应该和SG6841D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我就按SG6841D的工作原理来判断好坏了,因为两个电阻串联已经大于1M,启动供电应该有16V,但是供电没有,电阻在板测也是正常,符合供电原理。这下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PWM芯片坏了,但是这个芯片只有拆掉,在上电看看,16V启动供电是不是到SG6841D这个芯片的第3脚,如果有那就是芯片坏了。果然,拆掉芯片测量,全部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那就赶紧找芯片了。在废弃的板上找了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找到,现在就拆下来焊上试试了,果然输出12V5V完全正常。总算前面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就来个简单测试,给灯管来一个启动供电5V直接接到启动电路中的开启信号三级管B极,看看是否正常(注意:如果是4根灯管一起点,那就不用去保护,如果是只点亮2根或者是1根,那就得去保护。知道怎么去保护不,就是看你的高压部分有一个16脚的双PWM芯片,把里面有个“SCP定时锁存设定”这个脚直接接地,芯片型号不一样,脚位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具体看什么芯片,我的是9741,就是15脚接地就可以了,具体芯片脚位那就百度了。)
不好,灯管倒是亮了,但是旁边冒烟了,赶紧关电源,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板子上两条走线的中间好像有短路,赶紧找把刀来把两条线中间刮开,在上电问题解除,全部供电正常,总算搞定了。

网友:
还是懂原理,修板有效果。我以前都是估计这个芯片坏了,就换芯片,有时也能换好,但经常会不好的。现在我也要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修板,第一次发帖。以后会有很多精华帖的,谢谢大家支持啊

网友A:
嗯,是这样的,我秀了两年了,一般难修的我都直接换板,,呵呵。

网友B:
把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多了,就不那么心虚了。

网友:
LZ学得不错啊,够细心,有耐性。我一般直接换板子。

网友C:
上次我修块板 PWM芯片的启动供电是117V 但是也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上电前可以用假负载。实验

网友D:
现在提起修电源板就害怕总是怕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板上电测试前要检查元器件的短路情况才能上电检测电压的 不然会扩大故障点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断开高压 ...

谢谢哥们,以后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提起修电源板就害怕总是怕爆炸

不怕,没有炸过怕是出不来的,注意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

刚刚来迅维学习呢,还是比较难的。慢慢学吧,谢谢支持,以后还得多多支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修块板 PWM芯片的启动供电是117V 但是也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刚刚学,还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哦!一般都是16V或者是300V了

网友:
很强在的分析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F:
电源还算好修的,别摸400V电容就行了,

网友:
修电源板10分钟搞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让我从中学到一些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这样的,我秀了两年了,一般难修的我都直接换板,,呵呵。

这个是最便捷的、效率最高了,我们现在是还在学习阶段呢,非常感谢来捧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还算好修的,别摸400V电容就行了,

是有点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

第一次,谢谢来顶啊

网友:
这样加分真爽啊……

网友: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叫极间爬电,凡是高压或是大电流的走线,无论是设计还是维修时都检查如果有脏污老化现像都要做一下防护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互勉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估计这个芯片坏了,就换芯片,有时也能换好,但经常会不好的。现在我也要多学习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5925-1-1.html

网友G:
问一句,楼主说吧PWM芯片拆下来,300V就有了,你通电了吗,那个MOS开关管有没有拆掉,没拆的话,没放鞭炮吗

网友:
东芝 T110原机备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一句,楼主说吧PWM芯片拆下来,300V就有了,你通电了吗,那个MOS开关管有没有拆掉,没拆的话,没放鞭炮吗

MOS管D极本来就有300V啊,拆了PWM芯片通电量芯片的启动供电脚,如果不拆供电脚没有启动电压

网友:
就是啊,pwm芯片拆掉不会烧开关管吗?

网友:
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st%3D1%26digest%3D1

网友I:
拆除PWM芯片,上电测试,开关管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J:
向高手致敬,我还处于害怕高压阶段呵呵。

网友K:
电源板有时候我都快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源板有时候我都快服了

相符学习了,我也是刚刚才迅维来学习,第一次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向高手致敬,我还处于害怕高压阶段呵呵。

都是新手,还有好多问题还没遇着呢,我到是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除PWM芯片,上电测试,开关管会不会烧坏啊

我拆掉芯片,管子没有问题哦!

网友(2013-05-14):
向楼主学习了,  这经验  这细心好呀

网友(2014-04-09):
在那里学的,我也想学,是自学还是学校?

网友(2015-11-14):
挖出这么久的

网友:
楼主  那个鳄鱼夹,能不能给我图,我想看看你怎么接的电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厉害,开门后啊

网友:
为什么飞线是用裸线飞的

网友:
那跟飞线飞的好有立体感

网友:
楼主很细心和耐心,帖子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
我反正无论如何都要串个灯泡的,放炮后遗症

网友:
遇到过芯片没供电 的,拆了芯片也是没供电 ,但是确实芯片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L:
我第一次换PWM芯片,上电的时候炸机了,师傅直接骂我SB

网友:
PWM芯片是推动开关管工作的,只要线路无问题,拆掉芯片是安全的。就等于开关管待机不工作。

网友:
终于看到一次有理论的维修了 能来张电源板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第一次换PWM芯片,上电的时候炸机了,师傅直接骂我SB

师傅好给力的

网友:
修的很好

网友:
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S管D极本来就有300V啊,拆了PWM芯片通电量芯片的启动供电脚,如果不拆供电脚没有启动电压

放啥鞭炮,PWM都拆了,G极不工作。D跟S就不会通。楼主思路很清楚。!~~其实只要拆掉供电脚测一下,整个拿掉有点麻烦。。!~~

网友:
呵呵 运气不错。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2016-02-22):
老哥这是电源板是什么班号是多少啊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有条理 ,向楼主学习 致敬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好多元件我自己都不认识呢,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基本功还是要练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显示器理论学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