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测试结果,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4-07):
MATS 测试结果,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859776            0
FBA[63:32]      348477     45938356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41498404      89881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8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1846881
Write   Error Count: 717862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怎么看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呀。GPU重植过

网友:
3个显存出错我会先选择烤gpu了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了,呵呵

1:显卡右下角第一个是因为连接gpu的一根数据线虚焊造成(这颗报错的故障在gpu的球上),显存是好的。
2:显卡右下角第二个是因为显存的一个DM控制线导致的连续8位报错(错误原因可以是gup的这一个球,也可以是显存的这一个球),显存是好的。
3:显卡右下角第三个可能显存报废(加焊无果后可以换掉它)

推荐方法:先加焊gpu芯片,然后再加焊右下角第3颗显存,然后再跑程序,这样A1和A2应该不会报错了(C2不保证,因为这颗就是右下角第3颗,可能会是显存本身挂了)如果不好,最后直接换掉它。收工。

当然,C2可能报错的原因有很多,以上方法只考虑简单问题所在。(分压电阻出错,线路不通等这里先不提)

网友:
只能说你重植不成功,出错点这么多,且不在同一显存上,不然就是GPU本身已经坏了,要换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