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X82L 笔记本装上电池接可调电源大电源

楼主(2013-04-07):
型号 :ASUS 华硕X82L
现像: 笔记本装上电池接可调电源大电源
单独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
单独用外接电源开机进系统正常
同时用大电流.
充电芯片 MAX 8725E 换过3个同样现像.
上图MAX 8725E

实测试得
1角 18.8V   2角 5.6V  16角 BAT1 18.8V (感觉不正常 应该为12V 左右)  并测得 电池接口电压18.8V 而不是12V左右, 充电上下管全为18.8V 上管为P  下管为N  充电芯片和上下管 电池接口上AC_BAT_SYS 和BAT两个点连接的Q管 TPC 8107 都换了,还是一样 有时不充电.
请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3-4-8 20:38):
电池外接电源一起接开机能开,但大电池 一会外接电源会电压掉到13V左右,几秒又恢复到18.8V

补充内容 (2013-4-8 21:00):
补充一下,上管P 的G级电压3.6V 正常应该12.5V左右, 受MAX 8725E 充电芯片控制

补充内容 (2013-4-8 21:25):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不管有没有外接电源 上管P管的G级都是低电压3.6V左右 而不能达到12V左右 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4-12 13:04):
机器已交 OK在20楼

网友A:
保隔管是双P的吗,以前修过一台上网本,也是这样问题。我引线换了两个P的上去就可以了。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见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供电的那个场管有问题

网友B:
换了那个一头接电池一头接VIN的MOS管试试

网友C:
不接电池,只有电源。不开机,测电池接口的充电输出针,应该是19V。
遇到多的是P管穿了。P管的D S极通了。

网友:
仔细查查隔离电路

网友D:
这个应该是19V 直接去了电池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放电管坏了。

网友:
上为P  下为N  上P原来为4431B 换了一个4435还是一样,下管N 原是F63什么的,后换了一个4800B 还是一样 一起用大短路,单用OK  电池接口18.8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放电管坏了。

你说的放电管是不是上P 那个管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19V 直接去了电池了

对 表面现像 是这样,请问是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放电管坏了。

充电芯片已经换了3个了 还是一样,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已经换了3个了 还是一样,晕倒

我知道 有一个CHG_ON 信号 正常 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不充电应该是充电芯片损坏或者控制电池充电电压的N P管击穿 导致

你说的都换过一样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电池,只有电源。不开机,测电池接口的充电输出针,应该是19V。
遇到多的是P管穿了。P管的D S极通了。

是你讲的这种现像,不过测量P管没有穿呀,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那个一头接电池一头接VIN的MOS管试试

换过 也直接取掉过一样 电池接口18.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管是双P的吗,以前修过一台上网本,也是这样问题。我引线换了两个P的上去就可以了。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 ...

保护隔离的是上P下N

网友:
不好意思我那台忘记了是双P还是N加P了,那个上网本拿来的时候是大短拆了电容就好了后来就出现跟你的一样故障。朋友说那个管子可能功率不足试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去了TPC8107 充电管,不去电池其它控制信号 ,使得电池 外接电源正常都能用,
不过虽显示在充电,其实 没有充电,没办法,实在找不到那两个P管再去换 了

网友(2014-11-17):
ok   20楼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