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F级修盘跟自校准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07):
PC3000。F级修盘跟全面自校准有什么不同

网友:
F级修盘类似PE的作用,多用来修复固件和坏道,数据恢复不能用F级,会破坏数据。,自校准是固件内部集成的工厂修复坏道的程序,自校准的修复效果较好,修复后就没有数据了,本人也是刚学,说得不对的还请学长出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