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04-08):
YOCOS 平板电脑 不开机出现机器人不动了 怎么整 求救
不开机

网友:
仔细找下平板周围有个复位按钮的孔,用牙签按住10秒试试。

网友:
试过了的 不行哦 想刷机 也没有找到资料的

网友(2013-08-21):
一般是系统问题,升级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2013-09-30):
电源芯片!

网友:
升级固件试试,之前遇到昂达的v972四核版也是有一个图片进不去系统重刷固件好了

网友:
一般刷机就好了 前提不是甩的情况下

网友:
这问题肯定要刷机的啊。可以先复位,工厂格式化

网友(2013-12-10):
也许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2014-01-22):
前双清下重启

网友:
一键正确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