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预装win8系统,UEFI启动,想改装win7系统的看看咯。

楼主(2013-04-08):
昨天一台联想F415台式机电脑,预装win8系统。客户想改为win7。现学现卖
F12是么有你优盘启动的选项的。
进入setup。

CSM选择为enabled
就可以了,进入pe系统。
分区把硬盘转换为MBR。
就ok了。

网友:
还没接触过呢,先在这学习了,楼主现学现卖也不错啊。

网友:
顶楼主,几天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快速启动项装WIN7不行吗,UEFI是什么啊

网友:
csm是什么,直接装不行吗

网友A:
我是直接装的WIN8,联想启天系列的,主板是H61,CPU:i3,后天直接改成win7的,一点事没有,用的挺好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
这个以前也不会整,看了网上就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碰到过,不改的话,U盘 、光驱都不能引导

网友:
好像还有OS要改吧?不改也行吗?

网友:
如果说uefi等于中文版bios的话,这玩意还真没什么用处,修电脑的碰到中文bios还不一定会设置。

网友(点评):
见中文的还真有点发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是新型的bios,比传统的bios更直观,有图形化的界面,支持鼠标操作。

谢谢,老的还没学精新的又来,哎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lenovo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装的WIN8,联想启天系列的,主板是H61,CPU:i3,后天直接改成win7的,一点事没有,用的挺好的,有 ...

肯定有必要了,因为你BIOS在Legacy,也就是Enable CSM设置的情况下,装的WIN8和WIN7,不信你把BIOS设置改成UEFI,也就是disable CSM 看看能不能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必要了,因为你BIOS在Legacy,也就是Enable CSM设置的情况下,装的WIN8和WIN7,不信你把BIOS设置改成 ...

哦,原来如此,下次试试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   不会改   钱没有了             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有人发过WIN8改WIN7的帖~~温故知新了~~

网友:
直接装UEFI WIN7 64,哪用这么麻烦,又可以保留UEFI的快速启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