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3v,5v电感有3.36v 5.35v是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08):
我是才学的IBM 3v,5v电感有3.36v 5.35v是那里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能开机不,不是你的表没电了有误差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吧 表有误差啊 换个表电池

网友:
待机电压3 5V是有的 正常啊

网友:
难道不正常么,,,,,,,

网友:
3V 5V有出来 要看看5V的USB口看有没短路

网友:
很难讲,有可能是表误差,也有可能是电压不对

网友:
正常,裸板这情况3v.5v没问题。

网友:
正常的吧 万用表的问题 换个表量下

网友:
应该万用表有问题,比喻万用表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