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进来看看 帮下小弟!!跪求大师

楼主(2013-04-08):
大师们帮小弟看下  这个是飞利蒲   2合1电源板,  通向驱动板的线都有     MUTE       VOL    5V   5V    GND   GND       DIM      ON/OFF      这个里边的  MUTE    和 VOL   代表什么意思  ?

谢谢 !

网友:
这些都是声音的信号,显示器一般都不装喇叭的,这线接不接都没影响。

网友:
汗 但是人家都接着呀 我问有的人说 VOL是供电呀

网友A:
那电源板上 5V有  12V去那里了  ?

网友:
人家那原装显示器  线都连接着呀    就说明有用    显示器也没喇叭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L是音量。驱动板供电为5v。别搞混了,会烧板子的。

你意思 这个VOL是电源板给驱动板的5V供电  但是我测量 这个VOL好象没电压

网友:
英语不好,真可怕,MUTE静音,VOL音量,有的显示器带功放的,你看下你的显示器上面有没有喇叭,没有的话,你可以不管,就算是没有,你也不用管,反正一句话,你机器现在啥问题

网友:
MUTE 代表静音键,VOL 代表音量键

网友A:
通电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飞利蒲190V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指示灯也不亮

先修电源吧,把供电12v。5v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指示灯也不亮

最简单的,从量电压慢慢排除VOL可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源板上 5V有  12V去那里了  ?

你真不知道显示器的原理吗?5v驱动板供电,12v高压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源板上 5V有  12V去那里了  ?

12V在电感上可以测到,想改板在那飞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 这个VOL是电源板给驱动板的5V供电  但是我测量 这个VOL好象没电压

你别把我的意思搞错了。看好再回答。

网友:
有电压输出吗?。如有。则检测驱动板吧。小弟

网友:
MUTE静音,VOL音量

网友:
供电   地线   开关  三个接上驱动板就行了   其他不用管

网友:
明码标价!呵呵!你先只管按电压查找,修通电源,音亮控制线不接,一样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