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7336开机一切正常 无法进入系统问题?

楼主(2013-04-08):
MS-7336主板开机一切正常 到检测硬盘后看不见滚动条就黑屏.主板输出到显示器信号还在。pE也不行。是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更换系统也不行。CPU E420发热小。

网友:
不要挂硬盘。进PE

网友:
之前有修过,过了滚动条就死机黑屏的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