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池不能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4-08):
           电池不充电,上电池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故障描述:装电池不开机,不装电池能正常使用
拆机量电池接口对地阻值,正常!量这几脚的去处,没断线,PQ505的逻辑关系也正常。接电池接和外接电源,在线量电池接口各脚电压,1 0V22V3/4/5/都是33V7036V7脚电压这么低,说明根本没有充电,也说明电池电压过低。2脚电压2V 感觉低了,没有数据做对比,只是感觉而已,BATT——TEMP,这是电池温度检测脚,由33VA上拉。把PL511断开,通电开机正常了,所以是2脚电压低引起的不开机。7脚电压是036V,正常应该为11V左右,说明电池过放或者电池坏了。没有电池做对比测试,把电池接可调14V,大电流2A,处于快充状态,4分钟后调到118V,电流09A,慢充。两个充电过程中,可以看到充电电流越来越小。最后打到112V,涓流充20分钟。整个模拟笔记本充电过程。拔掉可调,测量电池电压11V多了,接回PL511接到主板上,电池也插上主板,接上可调电源,再次测量,2脚电压
221V7143V。量充电管也在工作了。主板充电指示灯红灯也在一闪一闪的了,开机,正常亮机了。测试20分钟,量2脚电压到了33V了。2脚估计不但有电池温度检测功能,也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高于22V 就认为电池正常。

网友:
老温在迅维学的这么扎实啊,充放电这一块也学的这么好?主要是电池出问题了是吗?你电池是怎么充电的啊?用可调接充电脚强制充电的吗?

网友:
是的,用镊子插进去电池的接口中,相当于把电池正负极引出来了,接可调电源直接充。快充电压高于电池标准电压2V,看充电电流大小,自己感觉行就OK,我也是摸索中搞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对待,我们共同探讨!

网友:
大家都是迅维的学员,幸会

网友:
现在很多平板也是同样修好的

网友:
模拟充电是的电池口的两个系统管理总线不用吗?可否和我具体说说呢 ?

网友:
这个倒是看到你第一个这样干的

网友:
没看懂是怎么修好的1111111

网友:
这样盲目的给电池充电会不会造成电池有爆炸的危险啊,

网友:
这么说电池过放了.重新激活,充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