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源改装

楼主(2013-04-08):
万用表电源改装

网友:
怎么改装

网友:
把9V电池改充电电池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
充电电池用什么样的呢。电流如果太大了怎么解决

网友:
我只用9V适配器,维修台用不动的。

网友:
文字太少了。是不是改装后可单电池工作和单外输入电源工作,还是做的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不知道行吗  改个试试  很期待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万用表,35元买的!

网友:
看不懂 貌似没啥好处

网友:
我是用一个旧锂电池改的,好用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明天试试

网友(2013-05-10):
看到改装电源的很多,这种表很费电吗

网友:
感谢LZ提醒,如此这般可以省事、省钱

网友:
且不说它美观与否,会不会没有以前携带方便?

网友:
可不可以再详细些呢。。。。

网友:
省下电池的钱了

网友:
能否在详细点那

网友:
9v充电电池很便宜了,非要改也要找个好电源,加个7809。

网友:
这样改的会准吗?

网友:
有道理,这样改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网友(2013-06-09):
想法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
用可调电源给万用表供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用旧锂电加个升压板。

网友:
直接买个9v充电电池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