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报警三声无显

楼主(2013-04-08):
一台戴尔M5010 AMD的 ATI的独显的 开机报警三声,电流在0.45左右开始报警  我做了北桥 好了一会 后来又做了显卡 还是报警三声。不知道有谁遇到过,以前遇到7声做北桥可以好的 。这次报三声 怎么都不好了  求大师解答 ? 南北桥都是ATI的  独显都是ATI的  求解答 ?

网友(点评):
看这里,已经修好两台同样问题的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064&extra=

网友:
重插屏线先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

网友:
3声短时内存吧 ,具体怎么报警?

网友:
没有刷BIOS  就是三声短的 换了内存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BIOS吗 我每做一次桥或者显卡 可以用会儿 然后就不行了
开机电流到1A多 后来就掉到300毫安左右 就开始报警了

网友:
屏线插了几次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 没有

网友:
没有修好的  刚刚加焊了下 北桥 就好了 那知道还没进系统 就不行了

网友:
加焊 北桥  换的新北桥 还是不行 走到系统的桌面 又掉了

网友:
进到系统掉电到0.35A

网友:
三声是  cpu 坏

网友:
AMD的一般是桥的问提吧

网友:
其他楼主修出来 学习一下 有个各种品牌笔记本报警声 规律 故障说明表 这样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北桥试一下,我上次碰到的主板焊点都鼓包,北桥短路,都变色,这款本子北桥最爱虚焊。

网友:
我现在一个是四声报警有时候七声报警 北桥和显卡加焊了还是不行!高手求救!

网友:
先代换用换下来的配件吧  CPU 内存  试试吧  结果怎么样?好了吗?

网友:
那肯定还是北桥问题,把他丛植一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了三声报警 我拆板子下来查看了下 没有U电压诶  !!!!  电流0.45左右开始三声报警!                 不装U电流能走到0.9左右但是显卡非常之温度高~  楼主你的板子最后是什么问题 呢我准备下个图纸修修U电压再说 但是我老感觉是U坏了 因为之前偶尔能开启的 开启之后还能用个1天左右的

网友:
在线等的!!

网友(2014-06-13):
还是换北桥吧

网友:
CUP 和内存 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 人家都给出链接了 是PU5101的问题

网友:
修到一个上点0.3的 最后是北桥下面一个MOS管怀的

网友:
换北桥吧 这个电流没上去

网友:
内存,显卡,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