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不能读盘

楼主(2013-04-08):
显示一个 里面有一斜线的圆圈, 好象是在启动系统时出问题. 是什么意思? 硬盘是好的.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用USB外接硬盘启动也是一样.
Mac
硬盘

网友:
我还没搞过苹果的电脑叱!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按你上述提示的报错就是硬盘无法启动。你要是确定硬盘没问题先那U盘启动试一下。做个系统看看。U盘也不行的话就很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系统坏了用10.8的系统从新引导装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和系统都是好的,肯定是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