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050待机KBC发烫

楼主(2013-04-08):
acer 5050待机KBC发烫 待机电流0.44 是不是KBC坏了 求解
ACER

网友:
待机都发烫,不换还等什么

网友:
换掉IO 肯定OK 了 肯定是3V 短路

网友:
换掉试试看 楼主 看看3 5 V 芯片 给IO 供电的 3V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了 就拆掉IO 看待机还偏高不

网友:
待机有短路,拆了IO,还检查有没有其它短路

网友:
io发烫,先换掉再测试

网友:
换了I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