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无显

楼主(2013-04-08):
联想G450独显的板子,板号是LA-5081P,开机电流0。9几---0。3几-----0。9几卡住,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电流上升,打各电感阻值没发现什么异常,电感电压是:内存供电1。5V 显卡供电0。8几,CPU供电0。9几,北桥供电1。1左右  PL601 1。8V电压,刷过BIOS也不显示,USB供电也正常,内存CPU也换过,没有思路了

网友:
换个芯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本来是VGA口没输出的    搞了显卡后   不行了   晕啦  后来还CPU供电芯片坏    换了供电   不过还是不着

网友:
这个机器右手边的一个usb口爱短路,楼主看看。

网友:
像是BIOS问题,要对版号刷试试

网友:
看电流不像是右手边U口问题,你看看机器的复位吧,还有CPU 的复位,你的CPU应该很烫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我们搞的多,你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 没跑自检 。仔细查查电路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