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D 790GX的板子跑E1,不报警

楼主(2013-04-08):
斯巴达克 BA-240 ,AMD 790GX 的芯片,插不插内存都跑E1,蜂鸣器也不报警,内存电压也正常,压桥无效,没招了,谁有
,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F2-E0-E1就停了

网友:
内存供电需要三种电压 1.8 V 0.9V 3.3V,如果有刷个bios

网友:
BIOS也刷了,这才木招了,一般E1不都是内存不过,但是为啥不插内存也E1,还不报警

网友:
本人也求答案 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