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故障修复中,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13-04-08):
笔记本本来是加电无显的,但在刷BIOS的时候忘记装南桥那里的BIOS就上电,导致现在加电只有0.2几电流,而且是在反复重启。经测待机的时候BIOS的供电+3V没有了,, 这里的+3V是哪个芯片产生的?不是待机3V,待机3V在这里是+3VS5,,,我量过板子上所有+3V都没有了。这个是EC发出的吗?
     机器现在待机没有3 5V,但可以触发,触发后3  5V正常,加电的瞬间+3V有3.3V.机器也是瞬间加电掉电加电掉电。
     +3V是哪里发出的,是EC吗,?
本想换个EC,但刚好没这个型号

谢谢大家的关注了,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和精力,问题解决了,没有培训过真是悲哀什么都不懂让大家看笑话了,后来把原来读出来的BIOS写进去就和原来一模一样了,不过笔记本最终还是没个好还给客户了,显卡修过了,HM65也焊过了,,,浪费一天时间,看来以后有机会还是得去培训下,不然真没办法修下去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ec发出来的,楼主再好好看看。

网友:
直接查+3V的来源呀

网友:
不可能是ec发出的,还是检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A:
LZ 你现在不会看图纸吧  你把图纸找出来  我们让你找出来源

网友:
是待机芯片发出,不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现在不会看图纸吧  你把图纸找出来  我们让你找出来源

是啊,就是不会看,现在正学着呢?我图纸发上来你帮忙找找看?谢谢 91xiu.com91修网_hp g4 R13_UMA-D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现在不会看图纸吧  你把图纸找出来  我们让你找出来源

怎么样,找到了吗?

网友B:
先学习看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学习看电路图吧

那当然得学了,不过现在就遇到问题了还是要先解决问题的,等学会看电路了再来解决我估计门都关了

网友:
要 下载积分   你还是加我 QQ  我 帮你  958322464

网友C:
BIOS的供电+3V是通过场馆来控制的 待机3,5V出来以后经过场馆转换+3V  +5V 在你的图纸38页, 广大掉电还能开是后面短路了 你可以测试下是不是那个转换场馆击穿了 如果不是 那就只能断信号了 广大的HWPG 前提看看各大电感有无电压 SUSON 和MAINON是南桥的S4 S3的状态看看南桥的待机有没有满足- -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供电+3V是通过场馆来控制的 待机3,5V出来以后经过场馆转换+3V  +5V 在你的图纸38页, 广大掉电还能开 ...

你说那管子是PQ19吗

网友:
不是 应该是供电提供的

网友:
BIOS那里的3V是待机3V转换过来的、是触发后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