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233snplus 白雾状

楼主(2013-04-08):
samsung 2233snplus 白雾状,更换panel后,确定panel不良,panel测量3.3v 5v 12v VGH 22V VGL -7V都OK V-COM 4.5V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背光太亮无法调暗)
更换
问题

网友:
没有图 不好说啊 先把【屏线擦下试下

网友:
白雾状,建议先刷一遍驱动试试。

网友:
同意3楼的,先刷驱动试试

网友:
先确定问题在屏上还是在驱动板和 屏线上 如果在屏上 ,一般是屏的X1坏
或 Y1坏 。如果问题不在屏上 ,那就的先换一条屏线和驱动板测测看 。把问题搞清楚后 再解决问题。 建议下次发帖把问题说详细点 。把屏型号机器型号一起告诉大家 ,才能更快更有效的给你分析情况。谢谢

网友:
问题在屏上,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