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高压 电源板烧了

楼主(2013-04-08):
电源板进高压了 需要从新换个电源板   可是我找不到这个板子上的  5V  和 12V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上部为高压驱动部分,下部为电源部分。
下部左面为与主板接口电路,其中有2根去了高压电路(开关,亮度),余下的排除接地,剩下那2看电容的耐压就很容易区分了。

网友:
看看电容,,10V的一般是5V   16V或24V的一般是  12V

网友:
上部分是高压部分,下左是电源次级,下右是初级,找到次级的电容就能很容易的分辨出5V和12V

网友:
低压部分烧毁,板子烧糊了,不好维修。到淘宝网搜一块换上即可。一般不超过100元。我曾经买过一块,26元。

网友:
你把板好好处理一下可以修好吧!没得必要换啊,换板装配也比较麻烦!把烧坏的原件都拆下来,把烧糊的都用刀片刮掉,掉线了的就飞线!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不换板?佩服你了

网友:
都这样了,你什么都搞不懂换板好了,这板子就算是会修的也累的够呛

网友:
左下角落是电源板链接驱动板的插槽把上面标示的有

网友:
烧得一怎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