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TCL笔记本开机卡XP 滚动条

楼主(2013-04-08):
开机的时候卡在滚动条不动 过个8分钟到10分钟 进系统: 系统换过, 硬盘没有坏道 换到别的机器上好用的。
换win7 也是卡在欢迎见面。
win7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A:
硬盘有没有检测过》》

网友A:
如果硬盘检测过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呵呵,这很有可能是是硬盘的传输模式被降速了,由DMA模式自动改用PIO模式运行,低速模式下进xp8-10分钟正常
。

网友:
真没碰过啊!!我碰的都是换个系统OK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内存,或者bios

网友B:
装的系统与CPU不兼容吧,CPU数据分32位及64位

网友(2013-07-07):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C460A的机器,就是走到XP起动画面就死了(滚动条还没出来)进PE也是一样,硬盘,内存,CPU,散热器全换过,都不行,不知道有谁碰到过指点下。

网友:
硬盘的传输模式变为IDE

网友(2013-08-19):
我要有一台DELL卡XP滚动条。明天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呢,我以前碰到过一联想的,到滚动条死机 干南桥好了

网友:
说的都是这么精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