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只多彩电源进入保护

楼主(2013-04-08):
绿线5V,紫线-5V.  绿线接地,听到吱一声风扇转一下即停。测各管良好,均压电阻阻值正常,换滤波电容未能解决。
TL-494L  + 3510L

网友:
这个没在手上。跟你说下经验就好!你可以查前级的4148二极管。那二极管坏掉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后级的芯片了。具体你操作吧。修的怎么样再通知一下。

网友:
保护了 查后级的整流管 有时在板上测不出来的 得拆下了量

网友:
没看错吧?紫线是负5伏?看楼主描述是保护了,半桥电路保护,最常见的还是查输出是否短路,查主调整管是否推动不良,查高压是否分压不均。

网友:
量下各电组电压对地的阻值!像是有一路电压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