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客户过来安系统WIN7 G完黑瓶进系统问题解决

楼主(2013-04-08):
WIN7  32位改64位G完黑屏  进系统的声音都出来了。。
考虑应该是驱动问题  果断关机  从新开机进安全模式,看驱动都安好了??!果断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重新启动正常进系统了,肯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但是默认自动安装显卡驱动,郁闷!
直接找到C盘的显卡驱动程序果断删去。。从新用鲁大师硬件检测显卡是ATI6050  系统居然认的是AMD的。。从新下载驱动安装OK!!
G版系统我这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个位大侠遇到过没。。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网友:
没有  很特别。

网友:
不过 驱动 问题 也 很正常

网友:
ati 现在都认成AMD 的

网友:
有区别吗?现在ATI都是AMD的了

网友:
要是双显卡  禁用一个就好了  有的客也不懂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前段时间也碰到了,只能从安全模式手动删除驱动,再找官网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很多。有双显卡的很多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是改XP系统。还要在主板里面禁用一个显卡才可以使用。。。一般都是显卡引起。。。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碰到,所以吗就关注一下了

网友:
ATI被AMD收购了

网友:
遇到过、自己重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挺常见的

网友:
呵呵 是分辨率过高造成的 遇到过  卸载显卡驱动  降低分辨率可以解决  顺便说一下ATI 就是AMD的

网友:
如何让载显卡驱动,只能在安全模式下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前段时间也碰到了,只能从安全模式手动删除驱动,再找官网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遇到过联想的1台新机子。

网友:
G的时候别解压驱动
去官网下载个打上就完美了

网友:
的确很少见!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碰见过,驱动的问题

网友:
装安装版的,在从官网下驱动

网友:
ATI早两年就被AMD收购了,GOSHT系统的驱动包本身就通用性强,难免会出现兼容故障。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