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4-08):
客户昨天新买的本本,今天来说看网页视频花屏;
新买的本本,硬件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所以还是从IE入手,凭经验知道ADOBE FLASH插件没有装或者比较老,重新安装,OK!!
我们可以尽量避免这个问题,新买的机器,给客户的感觉不太好;
解决方法

网友:
这也算经验?

网友:
算,有人换N个系统都不行,因为没想到是flash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会用到,最好安新版的flash

网友:
flash也能装怪

网友:
这个不算,一般都知道

网友(2013-05-17):
学习了楼主,新机器也有可能出问题,受环境气候,空气湿度和温度等所影响,以及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非人为意外都有可能,不过几率很小,这样的新机器出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两起。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flash的问题应该不会导致蓝屏

网友:
还有要考虑flash 硬件加速导致的绿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