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维修师傅用过此方法吗

楼主(2013-04-08):
做DELL售后一年了,经常遇到进水的机器,进水程度各种各样,开着机,关着机进水的都有;
我不会修,但是观察主板,看那一块芯片的问题,然后就用高度的酒56度,开始擦主板,然后晾干;开机。
此方法一共修好三个本本;大家评评这样做有什么好与坏;
如果擦干净后不好,送到维修师傅那,是不他们会很费劲啊,不知道从那入手啊??

网友:
没有用过、神人才用高度酒,酒都是让自己喝的

网友:
我都是用无水酒精 就是分析醇

网友:
本人用洗板水

网友:
用酒的话,还是有些风险吧...

网友:
修进水机不知道进水点修起来可绕地球三十圈。

网友:
呵呵 !进水的是有些可以用这样搞 但是 几率很小的

网友:
我碰到进水的直接拿洗洁精到水龙头给刷洗干净,然后风枪吹干。。。开始补焊检修。。。修好后到bga上烘烤超过40分钟。。

网友:
啊试过试过,有的机擦两下就好了

网友A:
跟您透露个秘密:大部分腐蚀不是很严重的机器,无水酒精洗过之后都能好,只是时间的问题。很多机器洗过之后,当天就能好,有些机器得放三四天甚至一星期才能好!之前就吃过修进水机太着急的亏,洗好板第二天就开始修,io,南北桥全换了都不触发,放那里不管了,放个三四天,自己就好了;经历这么几次后,接到进水机,都是告诉客户不好修,得四五天到一周,洗完板,放一边,啥时候想起来就啥时候通下电,不好继续放一边,一般自己都能好!行业机密哦!

网友:
前提是进水时间不长,主板无腐蚀,断线,才可用此方法。

网友:
哈哈哈 你那是板子里水份没干,放烤箱上多烤会就好的

网友:
品牌机售后的技术员技术一般都是像楼主这样的  就会扫扫  擦擦  不好就换主板

网友:
可以放在烤箱稍微80度3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您透露个秘密:大部分腐蚀不是很严重的机器,无水酒精洗过之后都能好,只是时间的问题。很多机器洗过之后 ...

感谢分享,不过下边的朋友也说了,主板有水分没干,你可以烘烤下试试,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