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个升压电路吗 是不是5V升压到15V 求解?

楼主(2013-04-08):
如图如题

网友(点评):
LG 3V波型的峰值和LG 5V的波型峰值是一样的,都是5V左右方波,所以取LG 3V或LG 5V来升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是直流什压电路,但LG3必须要有个矩形波,才能什压。

网友:
D46N脚只有9点几V  主板开不了机 是清华同方 开机脚有19V 3V5V正常

网友:
powsw#是开机脚,D9的1 2 3 6脚有19V,5脚没电压 四脚有3.3V
查Q73的四脚只有6V

网友:
LG 3V波型的峰值和LG 5V的波型峰值是一样的,都是5V左右,所以取LG 3V或LG 5V来升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待机状态,9伏左右,应该正常,还是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这个应该升到11V啊。

网友:
哪个高手能介绍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
附件图片 左上 1脚为5v输入   DL3为0-5v的方波
自我感觉分析出来了